波阻抗和特性阻抗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19-07-18):
请教大神,波阻抗和特性阻抗的关系是什么?感谢!

网友:
波阻抗一般是指远场阻抗,远场阻抗是377Ω

网友:
波阻抗应该指在无限大空间中的电场和磁场的幅度比值。
特性阻抗一般指均匀传输线的阻抗,是电压和电流的比值,跟导体本身的结构和周围的介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