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楼主(2019-07-18):
    各位大神,是否有关于处理差分对内的skillallegro自带的功能,做普通的鼓包,还可以,但是做弧度的,就比较麻烦。具体形式,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告诉你个小技巧,圆弧的自己按标准做好一个后复制即可!可以先用自带的功能做一个标准的非圆弧的,然后再自己将其拐角弄成圆弧的,然后就以这个作为模板复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小技巧,圆弧的自己按标准做好一个后复制即可!可以先用自带的功能做一个标准的非圆弧的,然后再自 ...

    是个好办法,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