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CAN修改波特率对EMC会有较大影响么?

楼主(2019-07-18):
请教大神,CAN修改波特率对EMC会有较大影响么?非常感谢!

网友:
波特率会影响传输频率吗?如果频率变了是有影响的

网友:
理论上肯定是有影响的,速率、频率都对EMC有影响,速率越高,频率越大,影响越大。

网友:
can的话波特率一般是9600吧,为什么改?改了分频不是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