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创建plating bar

楼主(2019-07-18):
    哪位帮忙看看怎么解决,感谢了

    创建plating bar的时候提示 ,提示Unable to find device file for 'PBAR'.

网友:
    不错,简明而又完整。

网友A:
    你之前都是怎么添加的?我们都是手动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都是怎么添加的?我们都是手动拉线的

是手动拉线出来,但是那个信号有没有拉出来,的检查一下,你们怎么检查的

网友:
    没手拉出来

网友(2023-03-29):
    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啊,我这个也是同样问题,换了个电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