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原有mentor ee7.9 PCB要改几个元件,原理图是ORCAD,需要详细转换流程和步骤!

楼主(2019-07-18):
之前用过AD和orcad+pads,现在有个任务是orcad 16.5+mentor ee7.9的,PCB上要更换几个元件,,之前没用过,网上找了几种方法进行了尝试,都出了问题,,想请大神指点一下,,帮忙描述一下,从orcad转网络表再到导入PCB的详细流程和步骤,感谢!

网友A:
dat文件里面有没有primitive,part_name,jedec_type,这要跟EE里面中心库对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at文件里面有没有primitive,part_name,jedec_type,这要跟EE里面中心库对应

求大神帮忙看一下图片内容是否包含您说的那三种类型数据,另外能不能帮忙详细说一下如何对应,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大神帮忙看一下图片内容是否包含您说的那三种类型数据,另外能不能帮忙详细说一下如何对应,多谢!

看起来是有的,中心库中的器件对应起来了吗

jp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有的,中心库中的器件对应起来了吗

中心库是从原有的expedition PCB中导出后生成的,另外添加了两个元件,,因为刚开始使用,还请帮忙细说一下怎样对应,多谢!
另外,新建中心库时FLOW TYPE选择的是:Expedition-only,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新建的两个元件 建立part和symbol还有cell要跟primitive,part_name,jedec_type对应,xpedition-only应该没问题

网友:
@hardy 大神您好,orcad原理图导入EE PCB进行更新的问题,在网上找了两种方法,尝试过程中都出现了问题,我写了一个转换过程的记录文档,不知道能不能抽点时间帮忙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有没有人写个教程之类的 啊

网友:
    干嘛不用原生态的XDX呢,这样转来转去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9-09-02):
    几个小器件的话,直接在.AUG王表里面按照网表的格式添加,也就是直接修改网表;其次就是首先要有mentor的库文件,然后用ORCAD生产mentor的第三方网表。更新即可

网友(2020-05-24):
    感谢楼主分享,终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