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技术交流群干货分享: 改善辐射干扰、射频天线、自激or杂散、校准线损……

楼主(2019-07-18):
    EDA365技术交流群干货分享:
    改善辐射干扰、射频天线、自激or杂散、校准线损……
    EDA365原创   作者:EDA365微信交流群

    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最近技术交流群里讨论的
    很有价值、干货满满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老师会在线答疑解惑哦
    (小声炫耀:你看了也想加入的那种)

    1.改善辐射干扰

    提问网友:我想问下这种一根一根的要怎么改善...辐射骚扰……

    洁羽老师:有完整的波形吗?频率都没看到哦,187.5M?你有网线吧?

    提问网友:是,187.5 225

    洁羽老师:拔掉是不是这两个点就没了?

    提问网友:有网口。

    洁羽老师:拔掉试试。

    提问网友:网口晶振已经拔掉,网线没有的。

    洁羽老师:网口晶振已经拔掉 是什么意思?

    提问网友:就是网络芯片的晶振都去掉了。
    洁羽老师:你能看出来是哪个频点的倍频吗?12.5M??

    提问网友:是,这有一个,25M。

    洁羽老师:有12.5吧?

    提问网友:嗯。

    甲:你的主频是多少?

    提问网友:32M。

    这个频率不知从哪里来的。

    乙:是不是你芯片自带的?还是说你只是把主控芯片的晶振拆了?

    洁羽老师:你的这个频谱很明显是62.5的倍频和25的倍频。

    提问网友:嗯,改变了磁环的方向,感觉好了点..

    洁羽老师:电源线加磁环吗?

    提问网友:很多线,都加了磁环,都朝一个方向,在一个方向就超了,改变了几个不同方向,就好了些,谢谢了!

    2.射频天线

    提问网友:请问一下射频功放输出端不接天线,也不接在频谱仪上,就让功放输出空载的情况下,能量会辐射出来吗?

    甲:空载也会有辐射的,只是辐射效能大小的问题。有天线,天线又是在对应的频段,自然辐射效能最大。

    汪洋大海:不能辐射出去,信号能量全发射回功放。如果功放器件不够好,会烧毁器件。这就是大功率功放后面加隔离器的原因。 当然,微带线上有插损,这个插损有部分就是信号辐射损耗,所以肯定有部分信号辐射出去了,这个部分非常小而已。

    甲:这说得更准确,可以直接频谱仪上接对应频率的天线,板子发送载波,板子不接天线,就可以知道实际的无天线板子的辐射了,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功放的输出脚所连的小段pcb走线,其实也是一根不匹配的天线?

    提问网友:功放输出端加了隔离器的话,如果隔离器输出不接天线,不接频谱仪,电磁波是否在隔离器和输出端来回反射,行成驻波,能量也辐射损耗,导体损耗和介质损耗被消耗了?

    汪洋大海:“功放的输出脚所连的小段pcb走线,其实也是一根不匹配的天线?”这么说,没有人说你错,这也是射频电路设计中走线要求屏蔽隔离少辐射的要求的部分由来。说全对,就要对“广义天线”“狭义天线”定义来说了。

    提问网友:是直接接一个对应频段的无源天线到频谱仪上吗?

    甲:是的。

    提问网友:好的,谢谢。

    3.自激or杂散
    提问网友:请问一下老师们,在功放完全未饱和时,调匹配时出现了如下图所示的谱形,这个给激励信号才有的频谱,这个是自激还是产生的杂散呢?
    频点在1616M,输入给-5dBm。

    汪洋大海:若是能排除输入,电源外引信号,只有输入单音1616M,你现在的输出是自激表现。

    提问网友:只有给激励才出现的,没给激励的时候也没有自激输出,调输出匹配,只有其中某个电容不同,其它条件完全相同,某一些电容匹配值就会有这个现象,其它的电容匹配值在任意输入功率都没有其他频率输出,只有1616,出现这个其它频率的自激现象时,在低输入功率下不会出现,快饱和时也不会出现,就只有中间功率输入大小会出现。

    汪洋大海:自激现象排查:1.功放的输入端不接仪表,接50欧姆。2.功放比较麻烦,器件的状态是和输入信号电平相关的。

    提问网友:看我这个好像是输入信号电平导致偏置状态改变,导致自激,但快饱和这种现象完全消失。

    4.校准线损

    提问网友:请问一下老师,用信号源和频谱仪校准线损的时候span打到多少比较准呢?

    甲:这个看你测试的宽带。

    提问网友:我测试带宽100MHZ,校准的时候不同带宽,校准出来的线损有点差异。

    汪洋大海:频谱仪的带宽有3个。span,RBW,VBW。不同的设定,测试结果的确会有些不同的,这是正常现象。所以测试线缆插损时,标准做法是用网分,标网或矢网都可以。因为它有个校准过程,所以用它测试电缆插损最准确。

    提问网友:因为测试的是调制信号,所以带宽用的100Mhz,校准40dB大功率衰减器和同轴线线损时用100Mhz校准出来就偏小,用1Mhz校准就会大1dB-1.5dB左右,所以这个时候不知道该用100Mhz校准出来的值进行补偿,还是用1Mhz校准出来的值进行补偿?rbw和vbw是设置的auto,当span改变时,那两个会自动调整。

    当只校准同轴线线损时100Mhz和1Mhz校准出来的都差不多,这个不知道为啥加了大功率衰减器后会差的多一点?

    汪洋大海:首先用网分校准是最准确的。同时还可以观察各个端口的驻波。你现在的问题变了。同等条件下,校准线缆和线缆加衰减器,结果是不一样?是这个问题吗?
    有40dB衰减器,信号有衰减,频谱仪时信号降低了40dB,你是否动了频谱仪的前置衰减量设置?

    提问网友:对。校准的中心频率在1616M,在100Mhz和1Mhz校准同轴线线损时,差别很小。但校准同轴线和40dB大功率衰减器时差别有1. 5dB左右差别。前置衰减量保持不变,都为10dB,所以感到有点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当加了衰减器后校准在span打到100Mhz会不准。

    所以一般平时校准是在1Mhz时校准出线损加衰减,然后span打到100Mhz测试,再补偿进1Mhz所得到的衰减值,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汪洋大海:输入信号源是单点?什么频率?

    提问网友:校准的时候是单载波,1616Mhz。

    汪洋大海:标准做法是用网分测试插损最准,信号源的输出功率是多少?

    提问网友:信号源一般输出0dBm进行校准。

    汪洋大海:频谱仪是哪个型号?
    现在的现象很像小信号测试精度问题。不同的span导致不同的RBW和VBW,会有噪声影响测试结果。所以准确的话,用网分测试。
    有关你说的频谱仪方案,你在eda365平台上讨论,拍些照片,我们再讨论。

    5.PCB完成铜厚
    提问网友:PCB完成铜厚度是啥意思?假如我要求表层35um,实际做成了60um,为啥呢?

    甲:那就是板厂把35um当成基铜了,要跟板厂说完成35um铜厚。

    乙:外层一般都是0.33-0.5+电镀到35um,如果你不说完成铜厚的话他们会按基铜做到1.5OZ 53um,至于为什么做到60问板厂可以投诉。

    提问网友:就是他们先做35um,然后又镀铜,就超过了35um?

    乙:直接就用35Um的料做了 加上电镀的铜厚就是53了 一般来说这种问题PCB板厂都会跟你们EQ确认的,为什么没确认直接做到60你可以投诉叫他们返工。

    提问网友:明白了

    6.约束布线

    提问网友:有没有熟悉布线的大佬?

    重新手动布局之后,线路又变成红色的,就是不满足时序约束了,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怎么有针对性的,对这几条线路重新布线?我是新手,也不知道这么问对不对,请各位大佬多包涵!

    jacky老师:打开CMGR,找到红色的网络,调整走线,同时可以看到RDly的变化,使其变绿,说明满足规则。

    提问网友:谢谢啊,我研究一下,我是用的vivado

    甲:jacky老师,信号完整性仿真 SI PI 去哪里学?有专门教这个的没?

    提问网友:是啊,有没有推荐的教程或者培训啥的,就这些基础的前后端的设计。

    甲:怎么感觉涉及到仿真的教学非常少。

    jacky老师:可以找毛老师学习,EDA365也在制作相关的课程了。vivado是做FPGA设计工具,不是PCB设计工具哦。

    提问网友:是FPGA,操作是不是类似的?

    jacky老师:不是同一回事,vivado可以自动优化布局布线,也可以手动指定其资源,此布局非彼布局。

    提问网友:就是资源不是自定义的,只能用现成的,不一定能调出来对吧?

    jacky老师:嗯,资源可以自己调整,调的话可能比较麻烦。

    提问网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手动布局之后的线不变红,或者变红了试试调整一下,再变绿?

    毛忠宇老师:仿真的在做视频,以后看就行了。

    7.PWM

    提问网友:各位大师,有没有那种可提供PWM波的电源供应器?

    甲:电源芯片吗?

    提问网友:不是,是电源设备。可提供PWM的可调电源。我们常用的是固定高电平输出的电源。现在有一个产品,需要用PWM波来驱动。

    甲:弄个MOS驱动电路。

    提问网友:

    乙:用单片机做个pwm。

    提问网友:帮我看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乙:电源没搞过,我以为仅仅要pwm。

    甲:这个三极管干嘛的?怎么控制电流大小?

    提问网友:mcu给PWM波给三极管,三极管C极接负载的负极线,VDD接负载正极线。

    甲:一般通过限流电阻控制电流,让三极管或者MOS工作在饱和区,当开关用,可是你已经共地了啊,三极管没作用了。

    提问网友:没有共地的。负载跟是单独的一个器件,负载的地是负极线,在测试的时候负载负极线接电源的OUT(也就是三极管的C极)。

    甲:三极管基级也没有限流电阻,可能会烧坏MCU端口。

    提问网友:嗯,这点刚开始没考虑到,等会加上去。帮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非常感谢!

    甲:你这个是什么产品,用在什么领域,需要满足符合哪些行业标准。这都影响电路,你这个方案是用硬开关来控制占空比,对功能实现的电流控制没有实现。

    提问网友:负载(所检测的产品)是独立的车灯,驱动板是做检具用的,给负载供电。

    甲:检具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了,能够实现功能,寿命高点就行了。

    提问网友:是的。

    甲:这几个电阻多大的?

    这两个地方放上不同的限流电阻来实现需求的电流。

    提问网友:电流完全由负载控制。负载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是9-16V.负载在设计时已定义成满功率为12V300MA的。当电源给出10%占空比的时候为12V30MA。

    甲:你说的是平均电流吧?

    提问网友:是的。

    甲:那就不用加电阻了。

    提问网友:嗯,好的,谢谢!

    出品丨EDA365
    原创作者丨EDA365微信交流群
    素材整理陆妹
    排版编辑丨阿迟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2020-04-28):
    我是学射频的,老师的解答我很受用,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