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定时器通道单独关闭???

楼主(2019-07-18):
void TIM4_Configuration(void)

        u32        temp;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temp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TIM_DeInit(TIM4);
        if(SystemCoreClock > 36000000)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PWM_Period * temp / 2;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PWM_Recharge * temp / 2;

        else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PWM_Period * temp;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PWM_Recharge * temp;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
        TIM_OC2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
        TIM_OC3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
        TIM_OC4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CxCmd(TIM4, TIM_Channel_1, TIM_CCx_Enable);
        TIM_CCxCmd(TIM4, TIM_Channel_2, TIM_CCx_Enable);
        TIM_CCxCmd(TIM4, TIM_Channel_3, TIM_CCx_Enable);
        TIM_CCxCmd(TIM4, TIM_Channel_4, TIM_CCx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4, ENABLE);

        TIM_CCxCmd(TIM4, TIM_Channel_2, TIM_CCx_Disable); //放在这里面起作用
}

        。
        。
        。

        TIM4_Configuration();

//期望随时单独失能某一通道,但这样不起作用:
        TIM_CCxCmd(TIM4, TIM_Channel_2, TIM_CCx_Disable);

网友:
建议仔细阅读数据手册,每个定时器都有一个CCER位,看看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