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网口除了RJ45外,还有没有小点的插件封装推荐?

楼主(2019-07-18):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公益培训群

请问网口除了RJ45外,还有没有小点的插件封装推荐?百兆网,变压器外置,空间有限,加上结构定的位子,只能选择很小的连接器。

网友:
    你想用什么座子都行,但是最后还是要转成RJ5和网线对接

网友:
    是的,最终只能和网线来连接,所以不存在!

网友:
    变压器内置的RJ45端子会比较紧凑,节省PCB面积。

网友A:
    Hirose有一款,但线材也要用他们家的,你可以搜寻一下hirose IX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rose有一款,但线材也要用他们家的,你可以搜寻一下hirose IX

是的 HRS有这种接插件
上次他们的FAE说 想推广成下一代标准接口 但目前还没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