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网口ESD静电整改

楼主(2019-07-18):
各位高手:
      您们在硬件设计中有没有碰到RJ5网口ESD静电整改不过正负4K情况,如图可视门铃主板设计,有回ESD器件,2K静电下去机器就重启,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LED1_ACT和LED0_LINK没有做防护

网友A:
    4个ESD器件的地不是应该接到机壳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ESD器件的地不是应该接到机壳地吗?

    earth gnd和gnd之间没有加磁珠

网友B:
    以太网信号电缆是平衡双绞线,感应的雷电过电压以共模为主,如果能够对过电压进行有效的防护,差模的防护选用小量级的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
    你好,我们公司的ESD器件原厂,可以免费提供ESD整改方案,如需帮忙请联系 我,头像上有电话,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ESD器件的地不是应该接到机壳地吗?

    4个ESD器件应该接到机壳地,但也是先泄放到板内,整个路径挺长

网友:
    加共模电感来隔离,我以前有个类似的也这么干的,加小电阻会好一点,接触能过,空气过不了,后来加了共模电感就过了

网友:
    网线上的4个ESD器件的地先接机壳地,机壳地与系统地保持0.5mm以上间距,通过一个或多个0603的元件与系统地连接,这个元件可以尝试用磁珠、0欧电阻、0.1uF电容等。测试时网口上的LED的接线可以考虑先断开,判断ESD能量是否是由此导入。

网友(2019-09-18):
    学习了,正好需要。

网友(2019-10-29):
    变压器那个块子一般是分成两部分,不是全净空,不然后面的电阻匹配网络要调试的

网友(2020-11-25):
目前正在找网口设计方法,学习下。

网友:
好久没有做过网口了,好像网变前端1357信号是不需要在信号线上直接加防护器件的,中心抽头过电容直接到保护地。我看PCB布局中中心抽头出来的电容放得比较远,中心抽头到电阻的线也比较细。其实网络变压器前端线长是比较短的,网络信号也可加粗,可不控制阻抗。RJ45都是金属外壳的,如果可以最好不要走器件面。

网友:
    还是先看看干扰到哪里吧

网友(2021-01-03):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现在也是碰到这个问题,静电测试过不去,静电测试网络立马断开,不联网了,请问您是怎么解决得的?谢谢,

网友:
    希望可以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2021-05-20):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信号电缆是平衡双绞线,感应的雷电过电压以共模为主,如果能够对过电压进行有效的防护,差模的防护 ...

非常感谢!!!

网友(2021-07-17):
    回答的很好

网友:
    楼主,你好:
ESD导致复位,通常2种情况:
1.复位信号直接被干扰,导致电压波动,系统复位;
    2.地弹,复位信号被抖动

从图片来看,第2点可能性大些;
    1.首先,ESD管子的地应该接金属壳地,因为静电枪是共模骚扰,从电子枪出来,经过设备,最终回流到大参考地面,因此,让共模干扰电流尽量
    经过外壳回流到参考地,而非经过板子的信号GND;
    2.其次,即使非要走信号GND,ESD的地脚也不能这样布,回流路径长,阻抗大(长宽比小于3称低阻抗地平面),故回流过程中经过高阻抗产生严重地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