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器件是否镜像

楼主(2019-07-19):
检查时,如果检查别人板上器件是否镜像?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单层模式下“shift+s”, 看元件标号是否镜像了,若标号镜像,器件很有可能镜像的。

网友:
同问.只能靠标号吗?

楼主:
标号检查太费劲了,能像设置规则一样检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层模式下“shift+s”, 看元件标号是否镜像了,若标号镜像,器件很有可能镜像的。

标号检查太费劲了,能像设置规则一样检查么?

网友(2019-12-13):
由库重新更新所有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