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电源,保险丝还没到,就短接了怎么办?

楼主(2019-07-19):
保险丝还没到,就短接了,我觉得是开机浪涌电流过大,击穿了整流桥,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看一下,你的RCD吸收是不是有问题。还有CS是不是有问题,测试一下VDS波形,看是不是超过了耐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的RCD吸收是不是有问题。还有CS是不是有问题,测试一下VDS波形,看是不是超过了耐压值。

在保险丝那里加了一个热敏电阻,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功率因素只有0.65左右,效率在75%左右。

网友B:
输入从低压0V开始慢慢往上调,调到90VAC时,再测试波形之类的,估计问题很大。只炸整流桥?还是后面的东西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从低压0V开始慢慢往上调,调到90VAC时,再测试波形之类的,估计问题很大。只炸整流桥?还是后面的东西 ...

保险丝到了,重新做了个样品,但是带2A负载电压下降1V左右,变压器按他们手册上的设计,初级电感600μH左右,是自己绕的,初级100T,次级15T,漏感10KHZ,6.5μH左右,能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