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开关电源的电路,但是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2019-07-19):
设计了一个开关电源的电路,但是没有输出电压。
检测了一下,直流整流后300多V,应该是正常的吧,TOP芯片的C端有5v左右的电压。变压器的初级有两百多V的电压跳变,一个次级有200多V的跳变,一个次级有50V左右的跳变。变压器匝数两个次级是一样的,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用了PC817,tl431
下面是原理图、电路图和变压器

网友A:
    D6、D7用快恢复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6、D7用快恢复管试试。

我查了查资料,和大神的说法似乎类似,我看推荐的器件是UF4001和UF5401,买不到我就只根据电压选择了IN4001和IN4007,现在我手头的快速恢复管只有初级用的那个HER207,可以替代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查资料,和大神的说法似乎类似,我看推荐的器件是UF4001和UF5401,买不到我就只根据电压选择了IN40 ...

D7可以用HER207,D6用1N4148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可以用HER207,D6用1N4148就可以了。

    我换了二极管,D7用的是HER207,D6用的是1N4148,但是现在电源电压在19到22V之间震荡,但是我的设计电压是12V呀,电压不稳且偏高,这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还有就是,能听到电压有开关的声音,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
    设计问题较多,优化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