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Hz)与比特率(bps或bit/s)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9-07-19):
频率(Hz)与比特率(bps或bit/s)是什么关系?

网友:
频率是反映在单位周期内的重复变化情况;
二波特率是指单位时间内传送的位;
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频率与比特率有如下关系:

数据带宽=(总线频率×数据位宽)÷8

上面这个公式是以字节(byte)计算的数据带宽,如果以数据位(bit)计算则为:

数据带宽=总线频率×数据位宽

可以看出,数据传输最大带宽取决于所有同时传输的数据的宽度和传输频率,比如你的前端总线频率是400M(也就是传输的速度),数据位宽32位(也就是指并行同时传送的数据位),那么数据带宽=400×32=12.8G(1G=1000M,这里是400M×32),此处的12.8G是指位宽,每8位是一个字节的长度,因此除以8得到按字节计算的带宽。
比如MII是百兆(100bps)以太网标准,它是4bit位宽,那么它的频率为100/4=25MHz;GMII是千兆以太网的标准,它是8bit位宽,那么它的频率为1000/8=125MHz。

网友A:
    CAN通讯对辐射有影响,我在一款显示屏上试验过

直接拔去CAN通讯线,没任何问题;只要加上CAN通讯,在400M后面就有很多毛刺尖峰。

受限于样机功能,未实验修改波特率,不清楚波特率对EMI的具体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通讯对辐射有影响,我在一款显示屏上试验过

直接拔去CAN通讯线,没任何问题;只要加上CAN通讯,在400 ...

    其实,有没有影响,取决于辐射的来源是否与can总线是否有关系。如果can总线辐射低,调整速率也许就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成为辐射源,调整速率就可能加大辐射噪声的带宽,就有可能造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