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什么情况下传输线上传输行波,什么情况下传输线上传播驻波?

楼主(2019-07-19):
请教大神,什么情况下传输线上传输行波,反射系数是多少,另外什么情况下传输线上传播驻波,反射系数是多少?感谢!

网友:
我觉得你得驻波有误解吧!有反射就会有驻波的,传输模型确定其反射系数为常量,但驻波大小是变化的

网友:
行波状态:行波状态就是无反射的传输状态,此时反射系数 =0,而负载阻抗等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即Zl=Z0。

驻波状态:驻波状态就是全反射状态,也即终端反射系数模长=1。

行驻波状态:当微波传输线终端接任意复数阻抗负载时,由信号源入射的电磁波功率一部分被终端负载吸收,另一部分则被反射,因此传输线上既有行波也有纯驻波,构成混合波状态,故称之为行驻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