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KHz的正弦波CW信号,经过80%的AM调幅调制后,调制后的能量变为原先的多少?

楼主(2019-07-19):
请教大神,一个1KHz的正弦波CW信号,经过80%的AM调幅调制后,调制后的能量变为原先的多少?感谢!

网友:
最大的是1.8倍幅度

网友:
单音的功率是不会变的,AM调制后瞬时幅度会有变化。
    相当于一个开关不断的开关这个单音信号。和你的信号有关。

网友A:
    能量峰值变为原来的(1.8的平方)倍即3.24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量峰值变为原来的(1.8的平方)倍即3.24倍

正解,当然,这只是在ITE 产品中,在汽车当中AM80%,只为1倍

网友:
    调幅80%==》5.1dB=20*log(1+(80/10))==》10∧(5.1/10)=3.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当然,这只是在ITE 产品中,在汽车当中AM80%,只为1倍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