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添加零件禁止摆放区域

楼主(2019-07-19):
    请问AD16添加零件禁止摆放区域?

网友A:
    keepout层定义区域,禁用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epout层定义区域,禁用焊盘

目前板框就画在这层,添加到这 层不会让板厂误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板框就画在这层,添加到这 层不会让板厂误解吗?

keepout layer用于规则约束,是虚拟层不用导出的,你把板框放在keepout层会出问题的,板框和镂空建议统一放在机械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epout layer用于规则约束,是虚拟层不用导出的,你把板框放在keepout层会出问题的,板框和镂空建议统一 ...

目前AD很多人画板都是用KEEPOUT当板框的不比ALLEGRO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AD很多人画板都是用KEEPOUT当板框的不比ALLEGRO

我觉得是不规范的做法,gerber会引起洗板厂误会

网友B:
    添加个丝印就可以了,然后知道这个丝印里面不要放置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添加个丝印就可以了,然后知道这个丝印里面不要放置元件。

    布局的时候注意一下,外发加工前检查一下

网友:
    AD,是麻烦,不像pads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的时候注意一下,外发加工前检查一下

    谢谢,我也是那样做的,你的丝印添加在哪一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是那样做的,你的丝印添加在哪一层?

    顶底层啊。。。甚至当你检查没问题,又不想影响美观,可以在外发的时候把这个丝印删了。

网友(2021-08-09):
引用 网友B:
    添加个丝印就可以了,然后知道这个丝印里面不要放置元件。

这样的话就只有建库的人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时间久了,元件库元件多了,建库的人自己也不一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