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D1是不是一直都处于工作状态?谢谢

楼主(2019-07-19):
请教大家,D1是不是一直都处于工作状态?谢谢

网友:
IO1为高的时候这个稳压管是工作的,IO1为低的时候这个是截止的嘛。

网友:
一直都在候着,准备工作。你是想说有没有漏电流吗

网友:
    D1是33V的稳压管吗?如果是的话,上面才12V供电,那平时应该就不工作的吧,漏电流应该很小。

网友(2020-01-07):
    只是过压的时候起到作用

网友:
    高於33V且過膝點電壓時就工作

网友:
    应该是用作保护的,当输入电压变大时(大于33V)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