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孔与光学点不能删除

楼主(2019-07-19):
    新人,最近在使用2.3版本,遇到一个安装孔移动位置后,删不掉的问题,同时放置 贴装孔与光学点也不能选中,也能删除。
    请问怎么设置才能删除这些东西。

网友:
    模式选的不对吧,要在place模式下才能删除

楼主:
    所有模式都选择了,都不能选中。

网友A:
    那是过滤了哦,被认为是net0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global

楼主:
引用 网友C:
    global

能详细一点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过滤了哦,被认为是net0了。

    需要设置什么,能把它删除?谢谢回复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1.设置----切换网络筛选器(点击一下就好了

网友:
    那还是过滤得问题,这个只是切换哈。

网友:
    对,就是过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