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Linux笔试面试题及答案(一)

楼主(2019-07-19):
1. 在Linux系统中,以 文件 方式访问设备 。
2. Linux内核引导时,从文件 /etc/fstab 中读取要加载的文件系统。
3. Linux文件系统中每个文件用 i节点 来标识。
4. 全部磁盘块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为引导块 、专用块 、 i节点表块 和数据存储块。
5. 链接分为: 硬链接 和 符号链接 。
6. 超级块包含了i节点表 和 空闲块表 等重要的文件系统信息。
7. 某文件的权限为:drw-r--r--,用数值形式表示该权限,则该八进制数为: 644 ,该文件属性是 目录 。
8. 前台起动的进程使用 Ctrl+c 终止。
9. 静态路由设定后,若网络拓扑结构发生变化,需由系统管理员修改路由的设置。
10. 网络管理的重要任务是: 控制 和 监控 。
11. 安装Linux系统对硬盘分区时,必须有两种分区类型: 文件系统分区 和 交换分区 。
13. 编写的Shell程序运行前必须赋予该脚本文件 执行 权限。
14. 系统管理的任务之一是能够在 分布式 环境中实现对程序和数据的安全保护、备份、恢复和更新。
15. 系统交换分区是作为系统 虚拟存储器 的一块区域。
16. 内核分为 进程管理系统 、 内存管理系统 、 I/O管理系统 和文件管理系统 等四个子系统。
17. 内核配置是系统管理员在改变系统配置 硬件 时要进行的重要操作。
18. 在安装Linux系统中,使用netconfig程序对网络进行配置,该安装程序会一步步提示用户输入主机名、域名、域名服务器、IP地址、网关地址 和 子网掩码 等必要信息。
19. 唯一标识每一个用户的是用户 ID 和用户名。
20 . RIP 协议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内部协议,一般称为动态路由选择协议。
21. 在Linux系统中所有内容都被表示为文件,组织文件的各种方法称为 文件系统 。
22. DHCP可以实现动态 IP 地址分配。
23. 系统网络管理员的管理对象是服务器、 用户 和服务器的进程 以及系统的各种资源。
24. 网络管理通常由监测、传输和管理三部分组成,其中管理部分是整个网络管理的中心。
25. 当想删除本系统用不上的 设备驱动程序 时必须编译内核,当内核不支持系统上的 设备驱动程序 时,必须对内核 升级 。
26 Ping命令可以测试网络中本机系统是否能到达 一台远程主机 ,所以常常用于测试网络的 连通性 。
27. vi编辑器具有两种工作模式: 命令模式 和 输入模式 。
28. 可以用ls –al命令来观察文件的权限,每个文件的权限都用10位表示,并分为四段,其中第一段占 1 位,表示 文件类型 ,第二段占3位,表示 文件所有者 对该文件的权限。
29. 进程与程序的区别在于其动态性,动态的产生和终止,从产生到终止进程可以具有的基本状态为: 运行态 、 就绪态 和 等待态(阻塞态) 。
30. DNS实际上是分布在internet上的主机信息的数据库,其作用是实现 IP地址和主机名 之间的转换。
31. Apache是实现WWW服务器功能的应用程序,即通常所说的“浏览web服务器”,在服务器端 为用户提供浏览 web服务 的就是apache应用程序。
32. 在Linux系统上做备份可以有两种类型:系统备份 和 用户备份 。其中前者是指对 操作系统 的备份,后者是指对 应用程序和用户文件的备份。
33. CD-ROM标准的文件系统类型是 iso9660 。
34. 当lilo.conf配置完毕后,使之生效,应运行的命令及参数是 lilo 。
35. 在使用ls命令时,用八进制形式显示非打印字符应使用参数 -b 。
36. Linux使用支持Windows 9.x/2000长文件名的文件系统的类型是 vfat 。
37. 设定限制用户使用磁盘空间的命令是 quota 。
38 在Linux系统中,用来存放系统所需要的配置文件和子目录的目录是 /etc 。
39. 硬连接只能建立对 文件 链接。符号链接可以跨不同文件系统创建。
40. 套接字文件的属性位是 s 。
41. 结束后台进程的命令是 kill 。
42. 进程的运行有两种方式,即 独立运行和使用父进程运行 。
43. Links分为 硬链接和符号链接 。
44. 在超级用户下显示Linux系统中正在运行的全部进程,应使用的命令及参数是 ps -aux 。
45. 管道文件的属性位是 p 。
46. 将前一个命令的标准输出作为后一个命令的标准输入,称之为 管道 。
47. 为脚本程序指定执行权的命令及参数是 chmod a+x filename 。
48. 进行远程登录的命令是 telnet 。
49. 欲发送10个分组报文测试与主机abc.tuu.edu.cn的连通性,应使用的命令和参数是: ping abc.tuu.edu.cn –c 10 。
50. DNS服务器的进程命名为named,当其启动时,自动装载 /etc目录下的 named.conf 文件中定义的DNS分区数据库文件。
51. Apache服务器进程配置文件是 httpd.conf 。

52.在 Linux系统中,压缩文件后生成后缀为.gz文件的命令是 gzip 。
53. 在用vi编辑文件时,将文件内容存入test.txt文件中,应在命令模式下键入 :w test.txt 。
54 可以在标准输出上显示整年日历的命令及参数是 cal -y 。
55. 在shell编程时,使用方括号表示测试条件的规则是:方括号两边必须有 空格 。
56. 检查已安装的文件系统/dev/had5是否正常,若检查有错,则自动修复,其命令及参数是 fsck –a /dev/had5 。
57. 在Windows9.x环境下共享Unix/Linux中的用户目录的一个工具是 Samba服务器 。
58. 系统管理员的职责是进行系统资源管理、系统性能管理、设备管理、安全管理和 系统性能监测 。
59 在Linux系统中,测试DNS服务器是否能够正确解析域名的的客户端命令,使用命令 nslookup 。
60. 在Linux系统下,第二个IDE通道的硬盘(从盘)被标识为 hdb 。
61. 当系统管理员需升级内核版本和改变系统硬件配置时,应 重新编译内核 。
62. 如果只是要修改系统的IP地址,应修改 /etc/rc.d/rc.inet1 配置文件。
63. 当LAN内没有条件建立DNS服务器,但又想让局域网内的用户可以使用计算机名互相访问时,应配置 /etc/hosts 文件。
64. 在vi编辑环境下,使用 Esc键 进行模式转换。
65. Slackware Linux 9.0通常使用 ext3 文件系统,系统的全部磁盘块由 四 部分组成。
66. 将/home/stud1/wang目录做归档压缩,压缩后生成wang.tar.gz文件,并将此文件保存到/home目录下,实现此任务的tar命令格式 tar zcvf /home/wang.tar.gz /home/stud1/wang 。
67. 管道就是将前一个命令的 标准输出 作为后一个命令的 标准输入 。
68. 在使用手工的方法配置网络时,可通过修改 /etc/HOSTNAME 文件来改变主机名,若要配置该计算机的域名解析客户端,需配置/etc/resolv.conf 文件。
69. 启动进程有手动启动和调度启动两种方法,其中调度启动常用的命令为 at 、 batch 和 crontab 。
70. test.bns.com.cn的域名是 bns.com.cn ,如果要配置一域名服务器,应在 named.conf 文件中定义DNS数据库的工作目录。
71. Sendmail邮件系统使用的两个主要协议是: SMTP 和 POP ,前者用来发送邮件,后者用来接收邮件。
72. DHCP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的简称,其作用是:为网络中的主机分配IP地址 。
73. 目前代理服务器使用的软件包有很多种,教材中使用的是 squid 。
74. rm命令可删除文件或目录,其主要差别就是是否使用递归开关 -r或-R 。
75. mv 命令可以移动文件和目录,还可以为文件和目录重新命名。
76. 路由选择协议(RIP)的跳数表示到达目的地之前必须通过的 网关 数,RIP接受的最长距离是 15跳 。
77. ping命令用于测试网络的连通性,ping命令通过 ICMP 协议来实现。
78. nfs 协议用于实现Unix(/linux)主机之间的文件系统共享。
79. 在Linux操作系统中,设备都是通过特殊的 文件 来访问。
80. shell不仅是 用户命令的解释器 ,它同时也是一种功能强大的编程语言。 bash是Linux的缺省shell。
81. 用 >;>; 符号将输出重定向内容附加在原文的后面。
82. 增加一个用户的命令是:adduser 或useradd 。
83 进行字符串查找,使用grep命令。
84. 使用 * 每次匹配若干个字符。
85. /sbin 目录用来存放系统管理员使用的管理程序。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