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二极管压差回路为什么会出现震荡

楼主(2019-07-19):
如上图的回路输出Vout有震荡什么原因,去除跟随运放就没有,或者将跟随输出放在二极管后端也是没有震荡

网友:
个人理解:二极管的恢复速度没有运放快导致运放多次调整输出以致震荡

网友:
这个电路看上去有问题。输出跟随器用二极管作为反馈元件,当无负载、输入电压Vin比较小的情况下(大约在-900mV 到+900mV之间),两个二极管都是反向偏置,内阻很高且随偏置电压改变,输出级的两个运放的工作状态就比较可疑了。二极管上并联电阻试试看。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回复, vin输入在-0.8到0.8之间时Vout是没有输出的,二极管单向导通导致,当超过0.8V时就会有输出了:目前情况是我VIN输入1V或者输入2V,输出的震荡幅值是固定的,只是OFFSET 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