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80c00ba176b09b91754b03dc36881e3f","traceid":"1a193f9a17622075332753896eb874","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9-07-22):
引用 楼主:
对,我现在想要POWER_EN失效,可是失效不了,我用IO给了TP1 3.3V,可是POWER断不了电

LM4871的shutdown管脚,需要给一个固定电平,否则当断电后,该管脚是float的,这种设计风险很大。可能该电源芯片仍有输出。导致并未实现系统断电。你这个电路要重新设计。

网友:
    感觉设计有问题,Q4的位置  用NPN  就是肯定有问题的   一般用来导通的 都PNP 用NPN 的话 很容易出现导通不了的问题

网友A:
    你这个开关电路搞得太复杂了,完全没必要,而且设计时用PNP导通电源 完全就不合理,还不如直接用电阻分压成低压给POWER_EN ,再并且带单片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开关电路搞得太复杂了,完全没必要,而且设计时用PNP导通电源 完全就不合理,还不如直接用电阻分压成 ...

    你的图片上使能引脚上是始终有电压的吧?不能达到低电平吧?还有我的是想IO控制 关掉自己的供电,好像实现不了,如果是IO低,保证关掉自己的供电,那么单片机就开机不了,因为一开始IO就是低的,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电,如果IO高,保证关掉自己的供电,那么就像楼上说的关掉自己的电后,IO就变低了,供电又来了,IO又变高,反复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低电平关的方式

低电平关的话,单片机就永远上不了电了,也没办法输出IO高低,控制的是自己供电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图片上使能引脚上是始终有电压的吧?不能达到低电平吧?还有我的是想IO控制 关掉自己的供电,好像实 ...

使能脚 是用电阻分压 给出低电位给到使能脚,用IO来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脚 是用电阻分压 给出低电位给到使能脚,用IO来拉高

LM2841只有 地 才能失能,有电压就使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LM2841只有 地 才能失能,有电压就使能

    哈  看了下规格书 ,你这个IC确实变态,

试试这个电路吧,看看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2841只有 地 才能失能,有电压就使能

    看规格书,你单片机IO口的电压水平是3.3V的话 也可以直接把2841打开啊

    直接断开24V的上拉,但是接100K 电阻下拉  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规格书,你单片机IO口的电压水平是3.3V的话 也可以直接把2841打开啊

好的,谢谢。我抽时间试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