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通用SPI Flash

楼主(2019-07-20):
Altera器件有EPCS系列配置器件,其实,这些配置器件就是我们平时通用的SPIFlash,据AlteraFAE描述:“EPCS器件也是选用某家公司的SPIFlash,只是中间经过Altera公司的严格测试,所以稳定性及耐用性都超过通用的SPIFlash”。就本人看来,半导体的稳定性问题绝大部分都是由本身设计缺陷造成的,而成熟的制造工艺不会造成产品的不稳定;并且,现在Altera的器件在读入配置数据发生错误时,可以重新读取SPIFlash里面的数据,所以在工艺的稳定性以及设计的可靠性双重保证下,通过选用通用的SPIFlash来减少产品的成本压力。

        假设我们正在使用一个普通SPIFlash,打开nios II command shell窗口,使用nios2-flash-programmer命令下载***.flash文件时,会发生如下错误:

        No EPCS layout data --- looking for section [EPCS-1C2017]

        以为不同公司的SPIFlash有不同的ID,并且不同大小的Flash的Sector大小及个数都不一样,所以需要新建一个文档去说明这些数据:

        1、首先在<nios2_install>/bin文件夹下面新建nios2-flash-override.txt文件;

        2、输入下述代码,下面描述的器件都是Altera的EPCS器件,sector_size表示sector大小,sector_count表示sector个数;

        [EPCS-202011]  # EPCS1N (lead-free)
        sector_size = 32768
        sector_count = 4
        [EPCS-202013]  # EPCS4N (lead-free)
        sector_size = 65536
        sector_count = 8
        [EPCS-202015]  # EPCS16N (lead-free)
        sector_size = 65536
        sector_count = 32
        [EPCS-202017]  # EPCS64N (lead-free)
        sector_size = 65536
        sector_count = 128

        3、在上述代码中添加自己选择的通用SPIFlash,例如:

        [EPCS-1C2017]  # EPCS64N (Eon-lead-free)
        sector_size = 65536
        sector_count = 128

        然后再使用nios2-flash-programmer命令下载***.flash文件,就可以对SPIFlash进行下载了。

        需要注意的是,FPGA使用的配置芯片的每个Sector大小都是定的,现在有些器件专门对Boot那部分代码进行了优化,及最开始的部分Sector会比较一般的Sector要小,从而达到提高Sector利用率的目的,比如Eon 64M的SPIFlash就分为两种,一种是每个Sector大小都是64K*128(EN25P64),还有一种就是(4+4+8+16)K+64K*127(EN25B64),而我们选用的是前面那类器件,器件ID为1C2017,器件ID可以通过nios2-flash-programmer --debug ...查询。

        以上我选了一种器件进行做说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器件修改nios2-flash-override.txt文件,只需要更改ID号就行了,保证sector_size,sector_count与EPCS器件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