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教您如何挑选移动电源

楼主(2019-07-22):
专家教您如何挑选移动电源

       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尤其是4G的到来,移动电源已经逐渐成为手机的“标配”。再算上其他来自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笔记本和其他移动电源衍生产品,移动电源将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产品。但是目前移动电源行业鱼龙混杂,缺乏国家标准和监管,造成了大量的爆炸、烧毁手机、逼停地铁、在飞机上燃烧等事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安全。相信大家迫切需要真正专业又简单的选择移动电源的方法。易能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CEO吴钰淳为大家专业讲解下如何挑选移动电源。
  一、 看
  看品牌。一般大品牌的质量管控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好的品牌是保证移动电源安全和质量的第一步。
  看标识:容量、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压/电流、输出口个数。本文最后解释了移动电源相关参数和基本常识。
  注意:礼品类移动电源千万要当心,毕竟是送的东西,不会质量很好,烧毁手机或电池爆炸也是没有地方索赔的。
  二、 摸
  如果移动电源在充放电的时候表面烫手,千万当心,最好不要再使用,或者要求厂家退货。
  三、 听
  将移动电源拿到耳边,如果听到嗡嗡声,最好不要再使用,或者要求厂家退货,否则可能损坏手机。
  四、 试
  按下开关键,然后用硬币或小钥匙反复插入手机充电口20次。如果移动电源坏掉,说明移动电源质量有问题,千万不可使用,可以要求厂家退货。
  同时插入适配器和手机,如果不能正常给手机充电,说明移动电源有缺陷,建议不要使用。
  五、 用
  在使用的时候做如下测试可以看出您有没有买到虚标容量或电流大小的移动电源。
  1 手机充电次数=(65%*移动电源标称容量(mAh) )/(手机容量(mAh))
  比如买的移动电源是10400mAh,手机容量是2000mAh,那么可以充3.38次。
  如果实际没充到这么多次,那就是很可能买到的移动电源的容量并不是10400mAh,可以要求厂家退货。
  2 移动电源充电时间=移动电源标称容量(mAh)/(标称充电电流(A)*1000)
  比如买的移动电源是1A充电电流,移动电源标称容量10400mAh,那么充满这个移动电源需要10.4小时。
  如果充电时间过长,要么就是选择的适配器电流过小,要么就是移动电源充电电流虚标。判断方法也很简单,用手机标配的适配器来测试充电时间可以排除适配器电流过小的可能性。
  3 看电量指示灯或液晶电量显示。插入适配器,拔出适配器,插入手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电量指示灯闪烁或液晶显示电量突然发生变化,说明电量显示存在问题,建议谨慎使用。
  4 手机充满后是否可以自动断电,如果发现移动电源一直在给手机充电,建议不要使用,可以要求厂家退货。
  移动电源小常识
  1 标称容量
  在移动电源外壳上会有电池容量的标识,比如10400mAh。这代表了电池的容量。容量越大,可以充手机的次数越多。目前主流的移动电源都做到了10400mAh。但一些不法的商家会填充水泥块,或者用劣质电芯。消费者可以用前面的方法识别是否有电池容量虚标。
  2 充电电流
  充电电流越大,充满移动电源的时间就越短。一般充电电流在1A~2A。消费者可以用前面的方法识别是否充电电流虚标。
  3 放电电流
  放电电流越大,并非表示给手机充电的电流也越大。这是很多人常问的问题。手机的充电电流决定于手机本身的充电电流。移动电源只要放电电流大于手机额定的充电电流,就可以保证手机按照额定电流充电。比如苹果手机是1A充电,ipad是2.1A充电。如果移动电源放电电流大于2.1A就可以保证给ipad或苹果手机正常充电。
  4 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一般和充电电流同时标识,表示适配器输出给移动电源充电的电压,标称值是5V。但劣质的适配器会导致移动电源损坏,其峰值电压可能高达8V。
  5 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一般和放电电流同时标识,标称值是5V。劣质的移动电源输出电压可能低至4V或者瞬间高达12V,经常因此烧坏手机。
  6 效率
  效率会影响移动电源温度和充手机的次数。一般充放电效率要求高于90%。
  7 电芯类型
  电芯分为聚合物和18650两种。经常爆炸的都是18650电芯,比较重,但价格比较便宜。聚合物电芯相对安全,重量轻,但价格较高。未来移动电源将会逐步用聚合物电芯替代18650电芯。所以选择聚合物电芯可以很大程度提高安全系数。
  8 电量显示方式
  电量显示一般有LED灯,数码管和液晶屏三类。LED灯显示比较直观,但不准确;数码管和液晶屏看似比较精确,但目前质量还不过关,经常会出现插入手机瞬间电池电量显示值突变的现象。
  总之,最有效的方法是选择值得信赖的大品牌产品。易能微电子为移动电源提供了最安全、性能最优异的芯片。用“易能芯”的移动电源就是可信赖的移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