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画板子时,电源线比元器件引脚宽,导致无法布线,有什么好办法么???

楼主(2019-07-19):
请问AD画板子时,电源线比元器件引脚宽,导致无法布线,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
电源建议采用树枝状布线,且线与管脚比值不要太大,会造成焊接的一些问题;
方法如下:
1.干粗支细过渡到管脚,然后选粗线加布线泪滴;
2.网络铜箔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