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需要用到FPGA里面的IOdelay2,现在需要调用他,不知道怎么调用

楼主(2019-07-20):
第一次需要用到FPGA里面的IOdelay2,现在需要调用他,不知道怎么调用,调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东西,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在IP核中未找到它...,用的是xilinx的spartan6

网友:
IP core里有个SelectIO interface wizard里可以配置。
或者在ISE的edit-->language templates找相应的primitive,更单纯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