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报net has only one pin的错误,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9-07-19):
问下大家,AD原理图里,明明网络连了两个器件了,但还是报net has only one pin的错误,这是为什么???9 i: b  f  w( ]

网友:
检查原理图里,元件引脚是不是画反了

网友:
查看下是否正确链接了有时候看着链接了实际并未链接,有可能短路

网友:
单独将这两元件调整转换是否还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