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差分信号的电压不能超过100mV,请教大神这么低的电压如何做静电保护啊?

楼主(2019-07-20):
有对差分信号的电压不能超过100mV,请教大神这么低的电压如何做静电保护啊?非常感谢!

网友:
    差分线电压和这个静电防护有冲突?

网友:
    感觉楼主对静电防护理解还是有些问题的,这种低压传输信号,首先要弄明白传输的速率大概多大,然后在选择ESD器件的时候,就需考虑到是否满足当前信号的传输速率要求即可,当然ESD的工作电压,结电容的考虑等因为也是注意的要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