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AD采集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9-07-19):
    各位前辈,我用电感线圈作为我的传感器来测量磁通量。但是发现AD值不管放大多少倍,都没有办法到达满度7FFF。
后来用稳压源直接给AD采集口输入电压,我的参考电压设置为1.2V,用稳压源供给1.2V给AD采集口能实现满度7FFF。
在微波炉旁边进行测量的时候,AD采集口的电压都到1.4V了,AD值显示还是没有达到满度,只有一半。。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理论上我觉得有点行不通。

网友A:
    你测的是交流量了吧,需要交转直的IC和算法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的是交流量了吧,需要交转直的IC和算法处理下

我用万用表测量的是直流,直流电压显示到1.4V了。

网友B:
    請提供線路圖分析一下。~~

网友:
    建议先用示波器观察对比一下波形的差异,万用表的直流电压读数不一定是TRUE RMS,与波形的关系很大。有可能你的电路中交流转直流处理得不够好,波形上有较多的杂波和干扰。而万用表和ADC软件对这样的波形处理和算法有差异,导致结果有偏差。

楼主:
    这是原理图,之前用微波二极管作为传感器还是可以的,改成线圈就有很大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提供線路圖分析一下。~~

原理图已经发在评论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