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时钟辐射超标怎么办?

楼主(2019-07-21):
公司一款产品,2层板,板厚1.2mm;605M辐射超标5dB,DDR差分阻抗参考设计140ohm,频谱仪探到源头是DDR差分时钟线,试过的对策:
1)在差分线上并联4.7pf电容;
2)靠近DDR端差分间并联3.9pf电容;
3)调整源端串联电阻
4)加屏蔽罩
都无法改善;真不知如何改了,大伙有方法不?

网友:
加屏蔽罩没效果说明发射点没罩住。检查下那些构成天线的地方

网友:
整個ddr罩住看有沒有用

网友:
    先看看主芯片是否能支持DDR的时钟展频功能吧。不行的话估计要重新优化layout了。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也真是成本敏感,这种板做两层,DDR的时钟线下线有完整的地平面层吗?这样要过认证只能做两层,那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调低主控的驱动能力

网友:
    开展频,降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