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arm板子RS485通讯,就是没办法通讯啊???

楼主(2019-07-19):
调试ARM板子RS485通讯,就是没办法通讯啊???检查硬件正常

网友:
分享一个大神的调试RS485大概步骤:

(1)查看开发板手册和芯片手册,确定使用的RS485端口,明确一下是否需要使用RTS控制信号线(有的不需要控制线)。
(2)查看RS485电路图,查看是否需要连接特定的跳线帽。
(3)明确开发板的RS485和谁连接(我的是和电脑连接),以电脑为例,RS485分为两个线(A和B),找到USB转485线,A对A、B对B连接好,USB端连接电脑。
(4)安装USB转485驱动程序,直至显示设备。
(5)准备测试程序,运行。
(6)数据发送时,开发板的端口会有显示(发送数据时或接收数据时,某灯会闪一下),USB转485转换器在你进行数据传输时也会有相应的提醒。(注意:一定要确定你的转换器使用的时485端口,不然收发数据时指示灯不会闪烁)

排错方法:
1、排除硬件错误
  (1)测试线路通断。万用表测试线路通断时不能使电流流经芯片,只要流经芯片就无法测试通断。
  (2)测试RS485输出波形。
2、排除程序错误
  (1)确定设备号(串口号)、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配置信息。
  (2)排除程序其他错误。

按照上面两方面试一下吧,只能帮你到这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