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D1是不是一直都处于工作状态?谢谢

楼主(2019-07-19):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公益培训群

请教大家,D1是不是一直都处于工作状态?谢谢!
我平时用三极管,没有加过稳压管,和输入输出的电容
没有实物,拿到电路图,和自己平时设计的不一样。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7855-1-1.html

你们是面试的同一家公司?

网友:
三级管去掉0.7,那就是12-0.7=11.3 两个10K分压对半再加上0.7就是6.35,那稳压管是多少的呀?3.3还是33的呀,

网友:
這問題同上星期有一篇~~是否為公司考題??哈

网友:
从图中看D1是33V稳压二极管。1.当没有输入的时候,稳压二极管是不会工作的。
2.当有输入的时候,要看输入电压的大小来判断稳压二极管是否在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