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里面,这个电气节点要单一删除,该怎么操作呀???

楼主(2019-07-19):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2】群
请教一下,AD里面,这个电气节点要单一删除,该怎么操作呀???
因为这边实际上是不交叉的,但是因为本身电路画的时候会自动产生节点,就想单独删除这个节点,但是不会

网友:
删除左边的线,从画线,不往线上链接就行了

网友:
快捷输入ED鼠标点击就可以

网友:
AD17之前版本可以单独添加节点或选中节点删去,AD18之后不能单独添加和删去节点,重新拉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