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做过利用分立逻辑元件实现电梯控制系统(电梯状态装换)???

楼主(2019-07-19):
利用逻辑元件如与门,非门,或非,触发器,锁存器等等,实现5层楼的电梯控制逻辑,用数码管显示状态转换。请大神指导

网友:
哈哈哈,基于FPGA的工具  用verilog实现 然后进行综合   看看原理图就知道怎么搭建了 原理图就是分离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