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adc接口问题???

楼主(2019-07-19):
设计一个1ghz采样的ad,发现adc输出是按照多路同时输出降低速率的,但是数据到了FPGA那边就变成几倍的数据宽度 ,而且fpga根本没有办法处理上g的数据率,是我理解有误还是有什么方法???

网友:
fpga处理上g速率的数据是没有问题,xilinx系列都可以处理1.4g的速度。
fpga外接ddr3或者ddr4等,都是上g的速率。难点是怎样将数据与时钟对齐,保证fpga抓到的是可靠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