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 BUS仿真用ADS还是Allegro

楼主(2019-07-20):
DDR3和DDR4 BUS仿真用ADS还是allegro好一些。

网友A:
建议用hyperlnyx ,这个软件界面友好操作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hyperlnyx ,这个软件界面友好操作简单

好用固然没错,考虑因素太少,电地平面阻抗噪声等结果......,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用固然没错,考虑因素太少,电地平面阻抗噪声等结果......,嘿嘿

按你说的用什么好一些,用Cadence的SI?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用什么好一些,用Cadence的SI?

当然是Cadence 的SPEED2000啦

网友(2019-09-16):
    同意楼上的说法,system si用的也比较多

网友:
    hyperlnyx这玩意儿确定能用?不都是入门练手的吗?

楼主:
    用System Si成功仿真一个DDR项目了,多谢各位回答

网友(2019-10-24):
引用 楼主:
用System Si成功仿真一个DDR项目了,多谢各位回答

楼主能分享下 学习  仿真的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