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脚本设置问题

楼主(2019-07-20):
AD可不可以像cadence一样设置脚本?如果能设置需要怎么设置,有没有放置脚本位置要求?求解惑,谢谢

网友:
没有具体位置要求,给一个合适的位置进行放置即可。不确定路径中能否包含中文。
脚本放置好后,点击DXP->RUN script调用脚本。
可以把当前脚本设置为快捷键,或放到工具栏里,下次使用时就不需要DXP->RUN script了。
自己写脚本很难,网上能下载的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