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用pcb反标原理图吗?

楼主(2019-07-21):
因为换pin,有简单点的操作吗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
换pin与反标是两回事。应该是有skill

网友:
第一方网表调入的PCB换PIN可以进行网络反标回原理图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72873-1-1.html

网友:
    试过反标位号

网友:
    第一方网表调入的PCB换PIN可以进行网络反标回原理图的!

网友:
    可以的。但是反标回来后,原理图上的PIN顺序会错乱。 但是不影响电气连接。

网友:
    对于不熟练反标的很容易搞乱,还是换PIN简单

网友:
    可以的亲,具体过程有些复杂,可百度查看详细步骤

网友(2020-03-14):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3320-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8585-1-1.html
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