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释单片机驱动1602时候,算不算是在访问外部存储器

楼主(2019-07-21):
不然的话,开发板上为什么要用p0来接受数据;p2.6,p2.5来度或者写??

网友(2019-08-29):
    不是的
    PO作为8位数据
P2.7为写,主要用于写数据或者写液晶寄存器
    P2.6为度,主要用于读忙状态,延时长一点,这个可以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