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的光绘为什么和钻孔文件比例不一致?

楼主(2019-07-21):
用cam350导allegro出的光绘为什么和钻孔文件比例不一致?

网友:
    你在导入钻孔文件的时候要修改一下钻孔文件的比例,改成2,5试试

网友:
    比例没设置对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已经给你回答过了,还问?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8017-1-1.html

网友:
    比例设置不对

网友:
    每次都需要改这个精度位吗!有没有输出Gerber时设置好,再导入CAM350不用调整

网友:
    cam350导入后钻孔改为5:5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