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il 的package 相当多大的delay?

楼主(2019-07-21):
如题,请问大虾,谢谢!

网友:
    不明所以然

网友A:
    走线吗?1 inch走线延迟大概1/6 ns, 1mil走线延迟大概1/6 ps,延迟随走线环境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吗?1 inch走线延迟大概1/6 ns, 1mil走线延迟大概1/6 ps,延迟随走线环境变化。

    对的,走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7ps/in

谢谢版主!

网友(2022-05-12):
信号在单板上(FR4材质 的介电常数) 速率大概是5.9mil每ps 当然还要分带状线和微带线。表面微带线比带状线要慢一点。我计算的时候一般按照6mil每ps来计算时延。1mil在PCB上是1/6ps.封装和PCB介质材料有些差异,如果估算也可以按照1/6来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