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复用问题,求教。

楼主(2019-07-22):
比如 一块主板上有 两路usb。每一路的芯片接口,元件,数量,连接关系都是一样的。设计好A路USB电路之后,布局采用“布局复用”,ok没问题。然后复用走线和过孔,但是发现复用过去的走线和过孔是A路的网络号,不会自动更改成B路的。这个怎么弄呢?

网友A:
    在同一个pcb中  走线和过孔不要用复用,  用复制粘贴的方式。  或者布局和走线过孔这些一起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同一个pcb中  走线和过孔不要用复用,  用复制粘贴的方式。  或者布局和走线过孔这些一起复用

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厉害了,多谢大师指导

网友B:
    可以直接复制粘贴的,网络号会自动更换,比如复制A路的USB1,B路粘贴后会变为USB2或其他

网友:
    没看懂,这个REUSE应该操作起来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复制粘贴的,网络号会自动更换,比如复制A路的USB1,B路粘贴后会变为USB2或其他

    我才接触pads,没人教,就看书,书上也没提到这么操作。
你应该也是新学吧,怎么知道有这个操作的。

网友B:
用多了自然会知道,关键是你是要自己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了自然会知道,关键是你是要自己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尽力呢,有时候催的急,不找人问问工程都凉了。

网友:
    每次想偷个懒用做过的板子来复用模块到新版都不行,老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