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LED电源隔离和非隔离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7-22):
有谁知道LED电源隔离和非隔离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电电转换,电磁装换,前面高压后面低压是隔离的(电磁转换)。

网友:
隔离电源采用变压器,出来后次级是低压状态。

网友:
隔离电源初极跟次极不共地,不隔离电源初极跟次极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