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开关为什么能够提高天线效率?

楼主(2019-07-22):
由于尺寸的要求,
天线长度满足不了850/900频段的天线长度为4分之一波长的要求。
于是加了SPDT开关。
请问加开关为什么能够提高天线效率?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不明白。第一次听说。有原理图吗?

网友:
开关只有切换功能并不能增加电长度,加开关是因为低频带宽不够,用开关来改变天线长度拓宽谐振范围

网友(2019-09-19):
一句话     资源花在刀口上
由下图可看到    如果不加开关     那效率方面
就是人人有奖    但都小奖

但是   一般而言   在讯号传输过程中
不会每个Band都同时运作
理论上同时间只会有一个Band在运作
如果只有Band 1在运作    我就把所以资源都给Band 1
如果只有Band 5在运作    我就把所以资源都给Band 5
该时间没用到的Band    就不需要分配资源了

而所谓的”资源”   其实就是谐振频率
所以你说用SPDT   那就是切两个谐振频率
一般常见是四个   所以会有四个谐振频率

一般多是用在Low Band    因为频率低  波长长   所需的天线尺寸跟净空区比较大
但手机寸土寸金     没那么多空间给你天线
那就势必会牺牲掉Low Band天线的性能
所以需要用开关来集中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