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腔体内部有千伏的高压,也有十几伏的低压电路,这两种电路模块和电缆的如何布...

楼主(2019-07-22):
请教大神,设备腔体内部有千伏的高压,也有十几伏的低压电路,这两种电路模块和电缆的如何布置才好?感谢!

网友: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看条件,越远越好

网友A:
线缆布置遵循一个原则吧,强弱分离,不同性质分离;
不同性质分离比如电源线和信号线分开等;
强弱分离比如强干扰与敏感信号线、强电与弱电分离等等,当然,这个下面分了N多种,自己判断就可以明白,比如强电与弱电,可以不单单指强电压与若电压,也可以指室外信号线与室内信号线等,因为室外信号线感应雷击风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缆布置遵循一个原则吧,强弱分离,不同性质分离;
不同性质分离比如电源线和信号线分开等;
强弱分离 ...

谢谢大神,我这产品里面有3300伏转180的变压器三个,也有低压的线路,都是在一个腔体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缆布置遵循一个原则吧,强弱分离,不同性质分离;
不同性质分离比如电源线和信号线分开等;
强弱分离 ...

另外,今天看到有个变压器外壳直接接到腔体上面,使用一点接地,工程师说这里只能使用单点接地,可是原因不明白,请教大家?
中线和保护接地为什么要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今天看到有个变压器外壳直接接到腔体上面,使用一点接地,工程师说这里只能使用单点接地,可是 ...

变压器主要是磁场干扰,是低频的东西,如果你两点解读,就构成了磁环路;

至于你说的中线和PE为什么分开,你看看高压供电方面的书吧,其实,中线和PE线在远端也是连到一起的,比如变电站,只是在EUT这端分开了,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五线制区别就是少了个中线。

网友:
    强弱分离,不同性质分离,是必须分的!!!

网友:
    不同种类的线缆,不能捆绑在一起,之间要求最少有5cm的距离。

网友:
    强弱电必须分开      为了安全             有空间的话两者间的距离越大越好

网友(2019-11-15):
    分区布线(拉开距离),屏蔽低压,加阻隔电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