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在调试DCDC电路时是否有遇到输出电感异响(啸叫)的问题,尤其是两级DCDC...

楼主(2019-07-22):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2】群
请问各位在调试DCDC电路时是否有遇到输出电感异响(啸叫)的问题,尤其是两级DCDC串联起来使用时。

如图,两级分开调时输出是正常的,一串起来一级DCDC 3路输出都不正常了,3.3V输出那路电感叫得厉害。想知道原因和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我之前的项目也遇到过,那时候是因为瞬时负载电流过大造成的,测试发现电感两端存在一个20HZ-20KHZ(人耳范围)左右的开关电流波形,测量电感的波形并非是理想的开关频率PWM波

改变电感的值、降低负载电流或更换功率稍大的DC-DC,或更改输出电容都有效果
我那时候记得更改输入电压也可以改善。

网友:
    改变FB端的电容试试

网友:
    应该是3.3V的负载电流过大,超出电感的额定电流,目前看来两级DCDC不能串联;如果需要串联,将第一级DCDC更换成输出电流大的芯片

网友:
    请参见: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8273-1-1.html

网友:
    問過很多次了!

    晶片型陶瓷電容(MLCC)發出聲音的問題.pdf

网友:
    这个问题好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