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中为什么不能漏基材

楼主(2019-07-22):
如题:
      请各位大神帮忙回复下,pcb设计过程中为什么不能漏基材?这样做会有什么隐患么?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可以的,只是基材容易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吸湿,有防焊层覆盖吸湿会减轻

网友:
顶一下,不知道除了楼上还有什么其他考虑

网友:
还有一些是要考虑材料透光对产品的影响,比如摄像头采集板等

楼主:
我后来的理解是:基材距离内层铜箔间距太小,表面如果有刮碰,实际上是很容易造成短路的

网友(2019-09-04):
加上防焊层,不是也可以避免短路吗

网友:
露基材的话PCB更容易坏,容易被刮到之类的,绿油黑油就是起到了一个保护,绝缘的作用,所以一般非特殊要求,PCB 不露基材

网友:
盖基板,保护作用。板厂工艺更容易,难不成绿油还要印出线路形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