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到Word 不清晰,怎么办???

楼主(2019-07-22):
    选中原理图的部分 然后“Ctrl+C”、“Ctrl+V”,出来的图到WORD中不清晰是什么原因。我使用的是altium15

网友:
    为什么不选择截图的方式呢。。word字体要规范,截图的方式更加方便查看

网友:
    原理图可以打印成pdf

网友:
    直接导出pdf不是更清楚,还比较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