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為何打印不出焊盤

楼主(2019-07-22):
       各位好。以前用的是protel用的比较熟熟。现在换一成altium Designer15了。有两个问题还没有摸索出来。第一个,我打印PCB板菲林时。怎么也设置。都不显示焊盘。原文档。2.没有焊盘显示,这是怎么回事。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高级选项里有各个层的选取,你确定好焊盘的层再加入需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
焊盘是铜箔,要Top layer或Bottom layer添加进去才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