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make menuconfig 如何剪裁,如何添加新设备?

楼主(2019-07-22):
    内核make menuconfig 如何剪裁,如何添加新设备?

网友:
    如下讲如何配置内核及如何添加新设备。
    l内核的配置有三种方式:
    1. make config 文本配置方式;
    2. make menuconfig 菜单配置方式;
    3. make xconfig 图形界面配置方式(需安装qt)。
    可以采用任何一个方式配置内核,一般推荐使用make menuconfig来配置内核。
    终端输入命令:make menuconfig,打开内核配置界面。
    l配置界面的操作方法及说明:
    1. 按y包含进系统;
    2. 按n不包含进系统;
    3. 按m作为模块包含进系统;
    4. 按Esc键返回上一级菜单;
    5. 按方向键选择菜单;
    6.表示已包含;
    7. [ ]表示未包含。
    内核裁剪需要根据项目需求,这里介绍一些必须包含的选项,其余根据个人需求包含或删除。General setup-->System V IPC (IPC:Inter Process Communication)是组系统调用及函数库,程序运行必备的,必须包含。
    在所有需要的选项配置完毕之后,按Esc退出,选择Yes保存。
    设置好交叉编译器后,终端输入命令:make,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编译完成后在./arch/arm/boot/目录下生成zImage。
    l 内核添加新设备(LED驱动为例)
    在kernel\drivers\char\目录下创建一个led目录,之后编写的led驱动代码将放在这个目录中。
    修改kernel\drivers\char\目录中的Makefile将led目录包含进去。
    即:在Makefile中添加   obj-y += led/  即可。
    l obj-y:表示由xx.c 或者 foo.s 文件编译得到foo.o 并连接进内核。
    l obj-m: 则表示该文件作为模块编译。
    除了y、m以外的obj-x 形式的目标都不会被编译。
    在led目录中添加Makefile文件和Kconfig文件,并添加如下内容:
    Makefile文件:
    obj-$(CONFIG_MY_LED_DRIVER) += my-led.o
    Kconfig文件:
    config MY_LED_DRIVER
    bool "my led driver"
    default y
    help
    compile for leddriver,y for kernel,m for module.
    这部分内容远远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