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ARM的调试和跟踪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9-07-22):
    对于ARM的调试和跟踪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希望下文对你有帮助:2019年4月,ARM公司推出最高性能的调试跟踪解决方案——DSTREAM-PT。
DSTREAM-PT具有高性能调试和跟踪功能,快速下载特点,是自适应JTAG时钟速率和并行流跟踪的理想选择。 DSTREAM-PT具有快速开发所需的性能,自适应目标平台,以及对广泛的Arm架构支持。

DSTREAM-PT是Arm DSTREAM第二代调试和跟踪探测,通过32引脚实现高达19.2Gbs的调试和最宽带宽并行跟踪,具有8GB跟踪缓冲器并支持所有Arm处理器。包括实时动态监控,可自动调整时钟边沿之间的跟踪采样,以及使用Arm Development Studio进行系统自动检测。支持一系列目标连接器,包括JTAG,MICTOR,CoreSight和MIPI。

特征:
1.从Armv4到Armv8和CoreSight跟踪的Arm处理器调试
2.USB 3.0和远程千兆以太网主机连接
3.代码下载速度高达每秒12 MB
4.JTAG时钟高达180 MHz,可实现闪电般的软件开发
5.串行线调试高达125MHz(标准单端信令)
6.各种目标连接器
7.灵活的DDR跟踪时钟时序高达300 MHz(每引脚600 Mbits / s)
    8.最多32个引脚并行跟踪支持(最大跟踪带宽高达19.2Gbps)
9.探测8GB跟踪存储器
    10.实时动态监控,自动校准时钟边沿之间的跟踪采样
    11.支持多达1022个CoreSight设备(包括CPU)
    12.远程目标重置
    13.设备启动和测试实用程序
    14.灵活的架构,支持第三方IP和调试器

产品规格
    调试协议JTAG和串行线调试
    跟踪捕获高达300 MHz DDR(每引脚600 Mbit / s)的32位宽跟踪捕获
    带宽总跟踪带宽高达19.2 Gbps
    接口Vref1.2V - 3.3V(可按目标配置)
    软件要求Arm Development Studio 2019.0或更高版本(另售)